[求助] 求助:BPI配置问题

楼主(2015-10-29):
FPGA:XC325T,FLASH:28F,IMPACT:14.2、14.61、工程bit文件通过JTAG可正确下载到FPGA中。
2、FLASH通过JTAG可擦写、编程后校验正确,但最后提示DONE信号不能拉高(DONE,330欧姆上拉至2.5V,手册推荐接法)
3、重新上电后,FPGA不能启动,示波器测试相关信号:
                     1、FLASH的CS、OE信号,持续为低;
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CCLK持续输出,按手册时序,CCLK应在读FLASH配置数据后,不再输出,CS、OE等信号变为高。

疑惑:FPGA能够擦写、编程,应可说明FLASH硬件连接无问题,能读能写,地址线,数据线,控制线应无问题;CCLK为何持续输出,看起来应是无法正确读出FLASH的内容,导致配置迟迟不能结束,DONE不能拉为高。

        真心求指教,多谢

网友:
看看M[2:0]的连接和配置对不对

楼主:
模式010,电路图查了又查,没发现问题

楼主:
上电后,FLASH的数据没有送出来,由于没法测到地址线,看手册中的说明,可能的原因是:上电后,FPGA没有将地址送出来,导致没有正确的读取FLASH所存的配置数据,以至于不能正确配置。根本的原因还在寻找中……

楼主:
忘记说一条,FPGA有一些管脚连接到DSP的相关引脚上,DSP是否会影响到FPGA的加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