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PEX参数提取不出来

楼主(2015-10-29):
用Calibre PEX 提取rc寄生参数,LVS已通过,但是提参的时候,CIW窗口提示很多warning,如下图:
然后cadence就卡住了,如果不强制退出icfb,软件也会自己退出。但是提取的calibreview 是空的。
但是看pex后的生成的网表应该是将寄生电阻与电容都提取出来了的。

希望在此得到大家的帮助,提前谢过!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试了试提取no rc, 虽然也有很多上面所示的warning,但是可以出来calibreview,所以判断是因为模块太大,软件非正版导致。只能分开多个小的模块来提参了....

网友(2020-03-01):
重新看看设置对不

网友(2022-10-14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