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问个基础问题:DC解不唯一怎么保证TRAN结果一致呢

楼主(2015-10-29):
DC可以有不同的解,这样会导致tran结果也不一致
可是实际上对于多数case,不同simulator的DC和TRAN 都一样的。如果遇到DC不一样,那怎么判定tran是否正确呢?

网友:
如果是要比较不同的simulator, 可以先让dc一样啊
如果只是单独验证tran的结果,也可以有很多方法

网友(2015-12-08):
这要看你指的tran不一致是什么意思。一般来讲,tran关心的是瞬态响应,比如反相器的延迟,振荡器的频率等,这些是跟DC初始点无关的。一个非线性电路的DCOP可能有多个,这时你就要将仿真时间加长,以消除不同的DC解对初始TRAN的影响。例如,对一级触发器,我们都是从时钟脉冲之后才看它的输出,因为之前的输出是可能有多个DCOP解的,比较它并没太大意义。
顺便提一个基础问题: 给定一个电路,究竟能有多少个op pt? 线性电路好说,而非线性电路的DCOP只能有奇数个。感兴趣的可搜Chua+homotopy和Brouwer degree。

网友(2019-02-01):
回复 网友A:

   thanks your information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