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ICC 修DRC 具体步骤 经验分享

楼主(2015-10-29):
小弟接触ICC 不久,做的都是小项目,要控制成本。由于数模混合,形状不规则等因素floorplan做得不好,congestion较多,苦于修DRC。就我个人碰到的情况做下分享~~我用到的方法也就大家常用的,
1,route_zrt_detail -incremental true ;命令自动修正DRC的net,但不一定能修复完,可以一开始多修几次。
2,第一步没修完的话可以把DRC的net 删除了,做eco。这里主要是怎么选到这些net,首先打开error browser (可以在菜单verification下选error browse,在弹出窗口勾选DRC,再选择对应的design cell,注意勾选‘show all views’才能出现design cells);在error browser 中所有的DRC 都列出来了,可以把所有的DRC error 全选,再在菜单select 下拉中选nets of selected errors,就可以在layout 中把所有的DRC net选上了,接下来就是群秒了~~;最后就是eco 了,route_zrt_eco,就看结果了。
一般到这里我的DRC是修完了。也可以重复这两步。
初学ICC ,写的详细点是照顾我这样的菜鸟~~
各位大牛有什么好方法还请分享~~

网友:
总结的挺好的。
其实要想少麻烦,还得多在place阶段加以控制,比如加partial placement blockage之类的

网友(2018-11-29):
总结的不错,这是针对少量的DRC,多的话,就把route filler都remove,重新incr place ,然后一步一步来

网友A(2020-01-21):
请问怎么删除所有选中的net啊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怎么删除所有选中的net啊?

remove_net_routing

网友(2022-06-15):
ICC2找不到这个nets of selected errors选项咋整

网友C(2024-03-14):
引用 网友B:
remove_net_routing

请教一下,我使用remove_net_routing [get_nets [get_attribute [get_select] net ]],想要通过这条命令删除选中的所有报error的net,但实际上删除的好像比我选中的要多,接着用route_zrt_eco,报出来的错误更多了,请问是我的操作不对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,我使用remove_net_routing [get_nets [get_attribute [get_select] net ]],想要通过这条命令 ...

你怎么抓的net?不会这样的,这个命令就是你选哪个net 删哪个net的routing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