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mos器件,栅漏连接,接在电路中有什么作用呢,可调节什么

楼主(2015-10-29):
nmos器件,栅漏连接,接在电路中有什么作用呢,可调节什么

网友:
一直饱和。小信号电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除了这个还有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知道了

网友:
栅漏连接时,AC低阻输出,可近似为恒压源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直接放一个小电阻,行不行?会不会也有可能考虑版图方面的问题,cmos占用空间少,所以用它代替电阻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能不能再详细说下,AC低阻输出意思是,交流仿真时,相当于小电阻的意思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交流小信号分析时,栅漏连接的nmos管的交流电阻可近似为很小,这样电源的交流电压几乎不会影响mos管,因此可近似用作恒压源

网友:
增大电路增益,减小电压摆幅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是不是这样理解?首先这样接相当于一个电阻,那么算Av=Gm*Ro。Ro增大,所以增大增益。限制电压摆幅怎么考虑呐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清楚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