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018工艺中nmos管 uncox 值一般取多少?

楼主(2015-10-29):
之前看到有人说可以从pdk的reference的找到uncox,但是本人小白一个,咋弄也用不出来,恳求大神指导。。。

网友:
没人回答你,我来当好心人。这个在model文件里面,各个PDK文件夹下面有一个spice model名字或直接名字就是model的文件,里面有关于工艺库各种器件的spice model参数或器件的spcie,verilogA描述。不同的fab厂的文件组织结构并不一样。有的PDK,比如TMSC的数据都在一个后缀为.scs位文件里面,里面除了定义了spice model参数,还定义了subckt,有的器件在电路图中引用的是相关的subckt。model和subckt就是关键字,后面的数据就是相关的参数和或表达式。另外还定义了工艺角,也就是tt,ss,ff...这些。工艺角的关键字为section。你要找的spcie model数据都在model关键字开头的段落。SMIC的PDK组织结构一般主要包含,lib, mdl,ckt三种后缀的文件,lib定义工艺角,mdl定义model,ckt定义subckt。

网友(2017-06-07):
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