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人关于比较器的一些疑问

楼主(2015-10-29):
请教各位一个问题,如图是常见的比较器,如果要是想让inn和inp有一定的压差,就是做一些offset,是应该在输入对管PM8和PM9做还是应该在NM5和NM6上做啊?

网友:
直接加在输入吧。。。比较简单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如果把下面的两对NMOS做成不对称可不可以啊?

网友:
在PM8的source 串个电阻

网友:
直接在输入做吧,在你说的那两个地方做寄生效应不一样,很难匹配的

楼主:
非常感谢4L的建议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麻烦问一下你说的匹配是指什么匹配?如果只是需要一些offset不需要精确是否可以在下面N管做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匹配主要是考虑版图后的寄生问题,电流镜最好不要不匹配要不太不准了,实在要做的话在P管源级可能好点

网友:
一般P管拉偏即可。
或者在输入加个电压源拉偏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