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提calibreview的时候,提出的文件里没器件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5-10-29):
提calibreview的时候,info没问题,提出的文件里没器件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不是有器件?像virtuoso一样,按下shift+f看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这个是提netlist,ERROR提示已经很清楚了,你到相应的电路cell里面看看,这可能是端口调用了其它的库,但这库没有被加载而导致

楼主:
回复  istart_2002

你这个是提netlist,ERROR提示已经很清楚了,你到相应的电路cell里面看看,这可能是端 ...
引用 网友A:

好像是由于我的电路里端口用的小写,提出来的calibre端口都是大写,所以没识别?

楼主:
回复  istart_2002

你这个是提netlist,ERROR提示已经很清楚了,你到相应的电路cell里面看看,这可能是端 ...
引用 网友A:

确实~把电路、版图的端口全改成大写就好了,不过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在rule里面搜索case,把前面的斜杠删掉,没有的话就自己写两句。

layout case yes
source case yes

这样就把大小写区分开了。好像是这样写的。

楼主:
回复  istart_2002

在rule里面搜索case,把前面的斜杠删掉,没有的话就自己写两句。

layout case ye ...
引用 网友B:

已经是了 没效果啊~

网友C(2019-12-17):
终于找到原因啦,感谢感谢!!!

网友D(2023-07-12):
引用 网友C:
终于找到原因啦,感谢感谢!!!

请问一下什么原因,怎么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一下什么原因,怎么解决

忘啦,用dspf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