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编译问题

楼主(2015-10-29):
我在CentoS6.3里面安装了VCS,启动VCS和DVE都可以,我编译verilog文件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。Top Level Modules:

TestBench

TimeScale is 1 ns / 100 ps

Starting vcs inline pass...

Error-[VFS_VERSION_CHECK] Incompatible VCS virtual file system

  VCS is trying to access an incompatible version of virtual file system in
     '/home/zeibei/zzb3/verilog_lab/lab01_instroduction/simv.daidir/binmap_filespace.db'.

  This   database file might be corrupted or generated by an incompatible
  version of VCS.
  Please   remove   the database files and re-analyze the design.

Error-[VFS_VERSION_CHECK] Incompatible VCS virtual file system
  VCS is trying to access an     incompatible version of virtual file system in
      '/home/zeibei/zzb3/verilog_lab/lab01_instroduction/simv.daidir/tt_filespace.db'.

  This database   file might be corrupted or generated by an incompatible
  version of VCS.
  Please   remove the   database files and re-analyze the design.

Error-[FAE] File access error
  File "simv.daidir/5NrI.tt" cannot be opened for writing due to 'No    such file
  or directory'.

   Please fix this issue and compile again.

CPU time: .256 seconds to    compile

make: *** [compile] 错误 255

网友:
有提示"Please   remove the   database files";
删掉csrc、simv.daidir等中间文件,再重新编译试试。

网友A(2022-06-29):
朋友,我也是这个问题,解决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朋友,我也是这个问题,解决了吗?

网友:
2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