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atlab仿真SAR ADC时的INL,DNL

楼主(2015-10-29):
为什么matlab仿真时,得出的理想ADC也会有INL、DNL,下图是仿真100次的结果,感觉好奇怪啊,是我的算法错了导致这奇怪的结果吗?请大神们指导

INL&DNL

INL&DNL

我的理解是,仿真时如果是理想的SAR ADC,是不是INL和DNL都应该是0呢?还是跟算法有关?

楼主:
一次仿真的全部INL&DNL值

一次仿真的全部INL&DNL值

   这是一次仿真的4096个点的结果,看上去也很奇怪,没经验,仿出来的结果都不能明白问题出在哪儿

网友:
你用的算法都没给出来,我们怎么给意见?

网友:
SAR的代码怎么实现的?光结果,没办法帮你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              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converter                 %
%            with finite DAC's slew-rate and bandwidth.            %
%           Case of binary weighted resistive array DAC            %
%       code by Fabrizio Conso, university of pavia, student       %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
function counter=kelvin(input,nbit,f_bw,sr,f_s,v)
% input = input sample
% nbit  = bits of the converter
% f_bw  = DAC bandwidth [f_s]
% sr    = DAC slew-rate [V_fs/T_s]
% f_s   = normalized sampling frequency
% v     = thresholds array
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%                global variables                 %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
%threshold_id=v(12);   %initializing ideal threshold to 0.5
threshold_id=v(nbit);
counter=0;
in=input;
threshold(1)=0.5;
tau=1/(2*pi*f_bw); %DAC的时间
Tmax=1/(f_s*nbit); %完成一次比较所需的最少时间
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
for k=1:nbit
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%            skip of last subtraction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

    if k < 3
     %if k<6
        Tmax=2*Tmax;
    end

    if k==nbit
       if (in-threshold_id) > 0
           bit=1;
       else
           bit=0;
       end
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%                  finite  bandwidth & slew-rate                   %
%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calcul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
   else
   deltaV=abs(threshold_id-threshold(k));
   slope=deltaV/tau;
   if slope > sr
        tslew=(deltaV/sr) - tau;
            if tslew >= Tmax              % only slewing
                error = deltaV - sr*Tmax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texp = Tmax - tslew;
                error = (deltaV-sr*tslew)*exp(-texp/tau);
            end

   else
                % only exponential settling

    texp = Tmax;

    error = deltaV*exp(-texp/tau);
   end
   %threshold(k+1)=threshold_id-sign(threshold_id-threshold(k))*error;
   threshold(k+1)=threshold_id-sign(threshold(k)-threshold_id)*error;
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%     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      %
%        conversion algorythm         %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
      %if (in-threshold(k+1)) > 0
      if (in-threshold(k+1)) > 0
          threshold_id=threshold_id+v(nbit-k);
          %threshold_id=threshold_id+v(nbit-k);
          bit=1;
      else
          threshold_id=threshold_id-v(nbit-k);
          %threshold_id=threshold_id-v(nbit-k);
          bit=0;
      end
    end

     Tmax=1/(f_s*nbit);
counter=(counter+bit*2^(nbit-k));
  %counter=(counter+bit*0.5^(nbit-k+1));
end
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%             Output             %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
counter=counter;
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
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
sorry 我忘记把代码贴上来了=。=大神们再看看~

楼主:
理想的SARADC的INL和DNL是不是应该为0呢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

网友(2016-08-11):
matlab仿真SAR ADC时的INL,DN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