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奇葩问题:SV里怎么简化定义多bit信号的代码长度

楼主(2015-10-29):
问题比较奇葩,描述如下:
在一个基于systemverilog的环境中,我想定义多bit的信号,但是由于一些其他原因,我不能将信号定义为数组,例如“logic [3:0] aaa;”,只能按单bit写成以下这种形式:
logic aaa_3_;
logic aaa_2_;
logic aaa_1_;
logic aaa_0_;
我有好多个需要这样定义的信号,如果展开写,代码显得很繁琐,会出现大片大片的信号定义。
所以我想能不能实现一个这样的功能,预先定义一个参数化的宏或其他的东西(当然得能够填参数),之后通过重复调用这个宏来实现定义多bit信号。
例如,类似这样的调用方式:
`gen_n_bit(aaa, 3, 0)  //第一个参数是信号名,第二参数是msb,第三个参数是lsb。
来满足上面的要求。
自己用试了define和generate相关的几种方式,都没能成功,故求大神指点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PS:
    谢谢各位回复,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用数组:之前要用automatic的task,task的参数是ref logic类型的,在这种情况下,我试了好多次,这个task ref变量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变量,如果选数组中的一个bit作为ref参数是会报错的(仿真器irun),所以要把数组拆开做定义。
task的定义:
  task automatic class_a::task_b(ref logic c);
     ...
  endtask

如果我定义了一个数组,logic [31:0] ccc ,而调用task时这样写:
  task_b(ccc[0]);
就会编译错误。当ccc是一个1bit logic变量时,是没问题的。
所以想要拆开定义。
如果这个问题有解,就不用考虑原先提问的那个问题了。

网友:
个人感觉楼主可以定义一个多bit的变量,然后定义task的时候,把整个变量和它的index同时传进去。例如,logic [3:0] aaa;
  task automatic class_a::task_b(ref logic [3:0] c, input int i);
     ...
  endtask
调用时,原来task_b(a[0])改为task_b(a,0)
不知道在楼主那里是否可行,仅从旁观者角度给个建议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能弄成数组

楼主:
    谢谢回复,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用数组:之前要用automatic的task,task的参数是ref logic类型的,在这种情况下,我试了好多次,这个task ref变量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变量,如果选数组中的一个bit作为ref参数是会报错的(仿真器irun),所以要把数组拆开做定义。
task的定义:
  task automatic class_a::task_b(ref logic c);
     ...
  endtask

如果我定义了一个数组,logic [31:0] ccc ,而调用task时这样写:
  task_b(ccc[0]);
就会编译错误。当ccc是一个1bit logic变量时,是没问题的。
所以想要拆开定义。
如果这个问题有解,就不用考虑原先提问的那个问题了。
求助大神,谢谢!

网友:
for example:
interface dp_ram_if #
(
        parameter DP_DATA_WIDTH = 16,
        parameter DP_ADDR_WIDTH = 11
);

    logic    user_clk;
    logic    user_we;
    logic    user_en;
    logic    [DP_ADDR_WIDTH - 1 : 0] user_addr;
    logic    [DP_DATA_WIDTH - 1 : 0] user_din;
    logic    [DP_DATA_WIDTH - 1 : 0] user_dout;

    modport core_to_app
    (
        input  user_clk,
        input  user_we,
        input  user_en,
        input  user_addr,
        input  user_din,
        output user_dout
    );
    modport app_to_core
    (
        input  user_dout,
        output user_clk,
        output user_we,
        output user_en,
        output user_addr,
        output user_din
    );

endinterface : dp_ram_if

楼主:
for example:
interface dp_ram_if #
(
        parameter DP_DATA_WIDTH = 16,
        parameter DP_ADDR_WIDTH = 1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谢谢您的回答。
但是我这边不是要实现一个参数化的数组定义,我是想实现一个参数化的n位的单bit信号定义。定义形式是这样的:
logic aaa_0_;
logic aaa_1_;
logic aaa_2_;
logic aaa_3_;
...
并非logic [n:0]的形式。
不知道是不是我对您的意思理解有误。

网友:
`define DEF_LOGIC_SIGAL(NAME,MSB,LSB) \
        logic [MSBSB] NAME;

网友:
理解错误,你可以把相关展开都写一遍,不就得了,虽然比较复杂。目前没看到解决方法

  • `define DEF_LOGIC_SIGAL_2(NAME)\

    logic NAME``__1__; \

    logic NAME``__0__;

    • `define DEF_LOGIC_SIGAL_3(NAME)\

      logic NAME``__2__; \

      logic NAME``__0__;

    •         logic NAME``__1__; \

楼主:
理解错误,你可以把相关展开都写一遍,不就得了,虽然比较复杂。目前没看到解决方法
`define DEF_LOGIC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 谢谢您。目前的做法跟您描述的一样:定义了若干个define,按位宽采用不同的define。我掌握的知识中实在是找不到更好得方法了……

网友:
interface test_ch # (parameter USER_BIT = 11);

    logic    [USER_BIT - 1 : 0] user_array;

    modport ch_out
    (
        input  user_array
    );
    modport ch_in
    (
        output user_array
    );

endinterface : test_ch

例化:
test_ch # (.USER_BIT(12 )) test_aaa();

传递时用 test_aaa

使用时: 用 test_aaa.user_array[n];

网友:
interface test_ch # (parameter USER_BIT = 11);

    logic    [USER_BIT - 1 : 0] user_array;

    modport ch_out
    (
        input  user_array
    );
    modport ch_in
    (
        output user_array
    );

endinterface : test_ch

例化:
test_ch # (.USER_BIT(12 )) test_aaa();

传递:
test_aaa

使用时:
test_aaa.user_array[n]

网友:
interface test_ch #
(
        parameter DP_BIT = 11
);

    logic    [DP_BIT - 1 : 0] user_array;

    modport core_to_app
    (
        input  user_array
    );
    modport app_to_core
    (
        output user_array
    );

endinterface : test_ch

例化:
test_ch #(.DP_BIT(12)) test_aaa();

模块之间传递:
test_aaa

使用:
test_aaa.user_array[n]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interface test_if #
(
        parameter DP_BIT_WIDTH = 11
);

    logic    [DP_BIT_WIDTH - 1 : 0] user_array;

    modport core_to_app
    (
        input  user_array
    );
    modport app_to_core
    (
        output user_array
    );

endinterface : test_if

例化:

test_if # (.DP_BIT_WIDTH (15)) test_aaa();

模块之间传递:
test_aaa
使用:

test_aaa.user_array[n]

可以看看interface 如果使用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回复 楼主:

interface test_if #
(
        parameter DP_BIT_WIDTH = 11
);

    logic    [DP_BIT_WIDTH - 1 : 0] user_array;

    modport core_to_app
    (
        input  user_array
    );
    modport app_to_core
    (
        output user_array
    );

endinterface : test_if

例化:

test_if # (.DP_BIT_WIDTH (15)) test_aaa();

模块之间传递:
test_aaa
使用:

test_aaa.user_array[n]

查看一下interface 如果使用,应该可以

网友:
发帖子,总是不成功,
例化:dp_ram_if #(.DP_ADDR_WIDTH(15)) test_aaa();

你可以直接使用其中的 test_aaa.user_addra[n] , 来实现

楼主:
    谢谢您!最近好像发帖子要审核,发成功了也得半天才能刷新出来,不知道是为什么。
    我理解您的意思是使用带参数的interface,例化时可以使用不同的位宽,从而得到不同宽度的数组。
    但是我这边是不能用数组的,包括interface里面的数组,只能用单bit定义的信号。
    即,test_aaa.sig_array[1]是不能用的。
    原因在于这些信号我要用在一个automatic的task中,这些信号作为task的ref类型变量。
    task定义:task automatic test_task(ref logic a);
    task实例化时,test_task(.a(test_aaa.sig_array[1]))是不允许的,ref信号只要有"[n]"就会报错,所以我这边不仅是要实现实例化时能够定义信号位宽,而且这些信号是以单bit形式定义,例如不能定义logic [n:0] sig_array这种形式,只能定义成logic sig_array_0_, sig_array_1_,sig_array_2_ ......
    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述清楚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task里面进行generate可以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