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DC的几个疑问?

楼主(2015-10-29):
刚接触ADC,看器件说明书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。     以ADS54RF63为例,说明书上有"ADS54RF63 SFDR: 70dBc at 900 MHz fIN"这样的话。
     问题1.请详细说明fin是指什么?有些帖子说是输入信号频率,那么是否可以理解fin是信号工作的中频900MHz,其实信号带宽可以为800kHz(GSM),这么理解对么?

     问题2:ADS54RF63 的采样频率为fs=550MSPS,那么怎么可以采集一个fin=900MHz的信号?这也不符合奈奎斯特定律啊。是不是采用带通采样定理,即fs>=2*800KHz(GSM为例)?如果不是请详细说明,最好举例说明。
     问题3:全功率输入带宽是什么?请举例说明,不要定义,小于3dB的话完全没意义。ADS54RF63中“2.3-GHz Input Bandwidth”,这个怎么理解?如何用550MSPS采样2GHz的带宽的信号?550Msps和2GHz有无关联?
     问题4:最好能将fs,fin,全功率带宽放在一起给一个例子,解释一下。
多谢各位帮忙。

楼主:
补充一下问题,ADS54RF63最大的采样带宽是不是250MHz?

楼主:
顶一下,求指教!

网友:
我谈谈个人观点,当然未必正确
1. 单tone测试其实就是去近似一个窄带的信号,如果需要关注宽带的信号,应该是需要多tone测试;
2. nyquist采样定理谈的是被采样信号带宽不能超过fs/2,从来没有规定说非要位于第一nyquist zone;
3. 全功率带宽确实就是-3dB带宽(通常都是RS=50欧姆时来测试),你所困惑的可能是这个指标的实际意义。实际上,这个指标关系会影响信号平坦度。什么意思呢,如果我的采样率500MSPS,如果我把一个250MHZ带宽的信号放在第4 nyquist zone,也就是750MHZ~1GHZ,那么如果输入带宽不够宽,那么750MHz的信号和1GHz的信号的幅度、相移都是不一样的,这就完蛋了。如果我的-3dB带宽是20GHz,那么750MHz和1GHz信号的响应就没啥差别。那么窄带就不需要关心了吗,也未必,有有一些特殊的应用会有跳频的需求(比如雷达、保密通信等),我的信号一会是在第一nyquist zone,一会是在第4 nyquist zone,那么如果信号带宽不够,这些信号的频率响应都会有问题

网友:
我特别想知道楼主用ADS5463来做什么应用呢?这芯片好老了,并且功耗极大,和AD9434、AD9680之类的比完全无优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