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请教:CTL与STIL之间是啥关系,怎么理解?

楼主(2015-10-29):
在看这个文档:IEEE Standard Test Interface
Language (STIL) for Digital Test
Vector Data—Core Test Language
(CTL)

这两个缩写是啥关系呀?STIL与CTL.

是两种不同的language吗?大概都用在什么场合的?

楼主:
没有人帮忙解答一下呀?是不是太简单了?

网友(2016-01-27):
格式而已, atpg工具可以选择生成各种格式的test vector

网友(2016-03-27):
楼上别误导大家。
ctl用来描述一个模块的内部scan结构,比如内部scanchain长度,链首和链尾时钟等信息。
因为有的时候某些IP vendor不会让你知道里面的详细结构,但是ip包含scanchain,这个时候
就会给你一个ctl model,插链的时候读ctl model
stil是一种向量格式,用于ATE测试。

网友(2018-07-06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CTL file如何产生呢? TMax?

网友:
CTL包括scan chain的信息,stil atpg tool吐出来的测试向量。我用到的就是syn的时候,吃ip的ctl文件,跑atpg的时候产生stil pattern

网友:
write testmodel命令

网友B(2021-09-28):
那atpg的时候还需要ctl model吗

网友(2022-01-18):
引用 网友B:
那atpg的时候还需要ctl model吗

ATPG的时候通常使用的是spf或者testpro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