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 PEX提的后仿网表calibre为什么没有PIN啊?

楼主(2015-10-29):
100资产

PEX可以提后仿网表,但是提出的calibre为什么没有PIN啊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schematic都用大写pin就ok

网友:
命名不规范导致,你原理图pin名是小写的吧?

楼主:
回复  istart_2002

    schematic都用大写pin就ok
引用 网友A:

那不是版图标的PIN也要全部重新标~

楼主:
回复  istart_2002

    schematic都用大写pin就ok
引用 网友A:

试了下,这个办法确实可以,就是比较麻烦,不知保持小写字母,是否也可以正确的提取calibreview~

网友(2018-07-08):
这个办法可以 ~!!

网友B(2023-07-12):
引用 楼主:
试了下,这个办法确实可以,就是比较麻烦,不知保持小写字母,是否也可以正确的提取calibreview~ ...

同问同问,请问一下有解决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同问同问,请问一下有解决吗

解决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