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FT 噪底

楼主(2015-10-29):
求助大家,FFT后噪底为什么会变化,变化10lg(M/2)(dB)?在线等。

网友:
估计你的问题是由于采样点数变化所导致。噪声能量是不变的,采样点数越多,每个点所承载的噪声能量当然下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!

网友(2015-12-31):
M是指FFT点数吗? 如果是的话,同意xuriver2012的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