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设计cascode管宽长比和过驱动电压时需要保证和输入管流过的电流相等吗?

楼主(2015-10-29):
求助一个很基础的问题,设计cascode管宽长比和过驱动电压时需要保证和输入管流过的电流相等吗?为什么?多谢各位

网友:
不知道你在说什么

网友:
同一条支路电流不相同那cascode的尺寸有啥用

网友:
你这样问说明你没有深入看过书,这样不太好吧。估计你是想问共源共栅器件的尺寸如何设计的问题,一般情况,共源共栅的两个mos器件电流是必然相等,衬底电流太大除外。这种情况先,根据电流大小和饱和电压来计算宽长比,然后确定共源共栅极器件的栅极偏置电压,确保在饱和区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已学习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