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跨电源域Anti-parallel-diode放置位置

楼主(2015-10-29):
做了一个晶体振荡器电路如下图,振荡器工作电压为3.3v,控制信号为1.1v,生成的clock从3.3v幅转换成1.1v。

简单示意图如下图

图中有4个diode,不知道哪两个放置位置是正确的,
1.1 to 3.3 level shifter的 输入端 或是 输出端
3.3 to 1.1 level shifter的 输入端 或是 输出端
请大家给点意见,谢谢!

楼主:
做了一个晶体振荡器电路如下图,振荡器工作电压为3.3v,控制信号为1.1v,生成的clock从3.3v幅转换成1.1v。
...
引用 楼主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