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app1052工程中dma接收的数据放哪了?

楼主(2015-10-30):
xapp1052工程中dma接收的数据放哪了?看构架图rx—engine应该有fifo的,但是代码中没找到?请问存储数据的fifo的接口在哪儿?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工程中的数据是有软件部分用特定的值填充的,就是Write DMA Pattern和Read DMA Pattern那两个寄存器的值。收到的数据在Rx_engine中的compl_data_o,并没有接收下来,只是和Pattern比较了一下。

还有就是这个工程特坑,我发现他linux驱动那边的一个重大bug,只要Write 和Read 的Pattern负载内容不一样,Write DMA就错误。实际上是,Write DMA并没有将数据写入到PC内存,软件驱动和硬件逻辑至少有一个是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