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各位有出现过sentaurus工程被锁的情况莫?新手请教。

楼主(2015-10-30):
就是这种情况,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处理?谢谢大家了。

楼主:
算了,自己把工程文件删了,重新建了一个工程,重新运行好了。

楼主:
不过还是谢谢各位了。

楼主:
如果有更好的解决方法那再好不过了。

网友(2016-01-08):
回复 楼主:

   右键工程名可以unlock

网友(2017-02-07):
回复 网友A:

   太厉害了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圆满解决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