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一个很简单的闭环式子的推导。。。

楼主(2015-10-30):
里面的C等于Cs/Cf,对于第一个式子,我觉得分子应该是1/F啊,加了个输入电容那么根据AV=AV0/(1+FAV0),分子不是1/F吗

网友:
完全不是一回事,你说的公式不能随便套用,很简单的推导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为什么不能套用呢,就是闭环的增益啊,大神帮忙推一下啊,我觉得加了输入电容,那么式子里的小c也就不是原来不加时候的那个比值了,这个应该是个近似的等效吧

网友:
(Vi-Vx)*Cs+(Vo-Vx)*Cf+(0-Vx)*Ct=0,
(0-Vx)*Av=Vo替换后就出来了,不是所有的闭环反馈都是一样的,学会怎么得来的

网友:
我来当好人,给你算一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好的好的,谢谢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顺便问下,这种电容反馈运放输出端的等效输出电容怎么计算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是这样理解的,如果反馈的电容很大,远大于负载电容,那就用低频增益进行米勒等效。如果反馈的电容远小于负载电容,那就可以忽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