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compress scan pattern fail

楼主(2015-10-30):
用cadence的ET131生成verilog和wgl格式的compress scan serial pattern, 在post-simulation中跑verilog格式的pattern没有发现miscompare的现象,仿真工具是nc。
但是上机台后,wgl格式的pattern只有compress scan chain可以pass,另一个compress scan logic总是fail。具体表现为出现4000+个cycle的miscompare vector(总共有200000+cycle,每个cycle周期80ns)。比较奇怪的现象是,根据wgl格式的scan pattern,其中某几个SO port本应该在连续的若干个cycle保持输出H或L电平,但是机台却会在中间的1个cycle抓到SO port输出相反的电平。
我想请教一下这种现象和哪些因素有关系?该怎么解决?

网友:
首先确认一下,ATE上测试的clock frequency跟simulation的frequency是否一致,在实际调试中,先将ATE的clock降到1MHz,保证不是setup引起的。如果速度很低,还是fail,那基本上就是hold time的问题了。
看看你用的工艺提供了几个corner,你是否都check过了
另外就是你在post simulation中跑了几个corner的时序信息?
在STA的时候,你又分析了几个corner的时序信息?是否slack都是正的?主要是看hold,setup的话,实在不行,还可以降低频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