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以太网IP核的FPGA验证

楼主(2015-10-30):
我在做以太网ip核的设计,代码部分已经差不多,opencore上可以参考,仿真工作一直在做。导师的要求是将该IP核,搭建成整个硬件系统,最后能真正实现以太网芯片的功能,但是我不知道硬件平台要怎么搭建?
现在的思路是,MII这边接PHY芯片,RJ45接口,可是Wishbone总线那边的数据怎么处理呢?
我自己想了两个方案:
1、找个CPU接进来。这个想法比较天真,就是将自己做的东西当成网卡,连到PC这样的思路,如果是接进来后,这以太网的数据,CPU怎么处理,接口怎么弄,感觉这个方案不靠谱。
2、启用Altera的NIOS II,将该IP核封装好,替换进去,这个方案目前是我想到的最好的,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?
请大家指点,感谢感谢,谢谢您的宝贵留言。

楼主:
为自己顶一下贴

网友:
我的建议是: 剥掉wishbone, 直接使用mac来验证硬件。
mac 可以根据你的设计选用 10M,100M, 1G 等等,对应 MII, GMII, (对应新手不建议使用RMII,RGMII),如果你对mac已经很熟悉了,可以选用,这样就可以和phy相连接了。
xilinx 有很多参考版图纸,
https://www.digilentinc.com/ 上也有很多原理图

楼主:
哪位知道的?指点一下我,谢谢

网友:
Altera 有现成的开发板:Cyclone IV GX 收发器入门套件,$395。有以太网。方案可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