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NW STRAP

楼主(2015-10-30):
在DRC rule里看到NW STRAP,查看它的定义是(NP AND OD)AND NW,请问它是什么作用呢?

网友:
N+ pickup
給NWELL電位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看到有两个PMOS管共一端中间是这个结构,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在版图中看到两个PMOS管共了Drain端是这样的结构,想问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