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etal dummy

楼主(2015-10-30):
请问layout中的Metal dummy是什么作用?为什么有些版图里有有些没有呢?

网友:
补充metal density的,仔细看下rule,对于metal都有max和min density要求情况。density对于良率有影响---

版图没有的可能:
1、没看顶层,在顶层加的dummy。
2、本身加了很多mom电容之类的器件,density够。
3、工艺太老对于density要求不高,或者drc rule写的有问题,没查出来,就没有加。

网友:
dummy metal实际就是同层的metal。
metal密度过低或过高,会影响CMP等使良率下降。
原因,楼上已经回答了。
补充一点,有些关键的cell会被要求盖上Dummy Block Layer,防止Tool自动补上dummy。

网友:
良率有影

网友:
我们这边的metal dummy都是为了下次改版的时候用的,就是提前占用通道.

网友:
1、改善平坦化2、减小曝光误差
3、减小由于刻蚀时间以及终端检测所带来的误差(书上名词:负载效应)

网友(2023-01-28):
Pretty good, thank you for the shar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