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stemverilog 语法请教

楼主(2015-10-30):
for(int i = 0; i<64; i++) begin
    status[8*i+:8] = m_payload[63-i];
end

上面逻辑中的8*i+:8 是不是 8*i 到 8*i+8 这个区间进行赋值的意思呢?

求教

网友:
这个是index part select,区间是 8*i 到 8*i + 7
如果你的status定义的是status[0:n] ,那么选取的就是status[8*i : 8*i + 7]
如果定义的时候是status[n:0],得到的是status[ 8*i + 7 : 8*i]

网友:
哈哈,其实写个简单的testbench打印一下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