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placement时,如何设置某个数字子模块为较低的density?

楼主(2015-10-30):
如题,发现某个模块的congestion较高,想在placement的时候单独给它设置较低的density,请问如何设置啊,现在看到的只有按坐标位置设置的,能不能按模块名来设置呢,望大牛们解答,多谢

网友:
对于密集扎堆的区域,划partial blockage,可以设置比例,降低这个区域内的利用率,比较符合你的要求

楼主:
   画partial blockage也是根据坐标来的,我是想能不能根据模块来设置,因为每一次place,那个模块的位置不一定相同

网友:
给那个模块的cell加keepout margin怎样

网友:
用的是什么后端工具?
EDI的话,可以手动把这个module的形状拽大些,并且module的属性也可以改,density会变小的

网友:
如果确定这些std_cell属于同一个module将该module拖动进来,调整一下比例放大即可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答复,我用的ICC,试了一下,keepout margin是可以的,module padding是什么东东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module padding 是 EDI 中的一种东西,可以将指定的module “撑开”,通过把 module padding 设置成大于1 的值(e.g., 1.1,1.2...)来基本可控的调节局部density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原来如此,长见识了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