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个关于RF芯片问题想请教下

楼主(2015-10-30):
像一般的RF芯片,内部是否存在电容?如果有的话,是存在于核心电路(core)上,还是存在于输入输出电路(I/O)上,还是说两者可能都会有呢?问的比较笼统,因为本身也不懂,不知道描述的是否明白,见谅
O(∩_∩)O谢谢

网友:
你是说电容这个器件吗?RF芯片内部应该很多的。IO上的寄生也很多的。

网友:
都会有的!!RF需要的电容不大,都可以集成到core。
太大的电容是集成不了的

楼主:
   好的,谢谢,麻烦再问下“输入输出电路(I/O)"上会有么,如果有的话,是寄生存在的还是也可以集成的谢谢

楼主:
你是说电容这个器件吗?RF芯片内部应该很多的。IO上的寄生也很多的。
引用 网友A:

好的,谢谢,麻烦问下,IO上只有寄生的吗?若问题有歧义,请包涵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IO 上应该不会直接用CAP,但寄生的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