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何PWM调光频率只能100到20K HZ?

楼主(2015-10-30):
为何PWM调光频率只能100到20K HZ?
1,低于100HZ说是人眼会观察到,对吗?
2,不能大于20KHZ,又是为何?

楼主:
没有人回答吗

网友:
我只是到为什么不能低于100hz。那只是针对国内50hz的市网电压,一般的LED驱动的输入,都是经过全波整流后的信号,此时频率为100hz.如果低于100hz,则会出现闪烁或抖动。
至于为什么不能太高,看过有资料说过,更高的调光频率将大幅缩小驱动的调光范围,反而降低系统的最大亮度。

网友(2015-12-06):
1.bleow 100Hz ==> flicker may be found for sensitive eyes
2.above 20KHz ==> the dimmin linearity may greatly decayed due to reponse time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reponse time是芯片的响应时间还是LED的响应时间?还是其他的响应时间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