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基础问题:放大器的噪声分析 求助

楼主(2015-10-31):
想了半天没有想通为什么噪声是4kT(Rs+R1//R2),有没有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?真是跪谢!!

网友:
假设噪声源之间没有相干性,运放本身不贡献噪声的话,主要就是电路贡献热噪声,分开分析,Rs贡献的噪声就是4kTRs,然后再看R1和R2贡献的噪声,R1的噪声电流4kT/R1,流过R2到输出则是4kTR2^2/R1,R2贡献的噪声电压到输出是4kTR2,输出噪声电压除以Av^2,等效到输入就是4kTR1R2/(R1+R2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哥们儿,非常感谢你的解答。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按照这个分析方法,老师给的答案里并没有计入R1等效到输入端的噪声。是这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