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电感不能调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5-10-31):
这是cadence 0.18库里面电感的参数,全部都修改不了,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tsmc18rf的是可以设置参数的。你这个不能改,或许是就是不让改吧,参数是固定的。BJT的发射区面积也是不让改的

楼主:
他们说,之前是可以修改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