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DS中微带线LineCalc的问题?

楼主(2015-10-31):
其中 hu=3.3e+034mm,这里的e是指的什么?按照常规的计算方法,这个hu到底多大?

网友:
這位同學, 這是科學記號表示法
3.3e+034mm=3.3x10^34mm
Hu定義可參考MSUB(Microstrip Substrate)說明
http://cp.literature.agilent.com ... cdist/ads2008/MSUB_(Microstrip_Substrate).htm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作为微带线的封装高度,这样的数值会不会太高了,这都34次幂,得多大了?

网友:
他是假設在開放空間所以故意設個近似無窮大的數值, 你可以調整成你的實際高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