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数字前端关于Linux版本的选择

楼主(2015-10-31):
大家好,我是做数字前端的新人,最近想学Linux了,请问我该装那个版本的Linux啊,redhat几点几,centOS 几点几,求帮忙解读一下。

网友:
redhat 5。8

网友:
redhat 6.5.
你可以查看下http://www.synopsys.com/Support/ ... es/SupportedOS.aspx,里面列出了支持scl的linux版本,只要出现在列表里的都行
对于cadence和mentor的,大部分支持redhat5和6,少量支持7的
对于数字前端,估计你用到的是synopsys的vcs-mx,dc,cadence的incisive(nc-verilog是其中一个组件),rc以及mentor的qustasim或modelsim,因而redhat5、6、7都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