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和Invalid PATHCHK这两个LVS warning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5-10-31):
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和Invalid PATHCHK这两个LVS warning是什么意思?

最佳答案

网友:
可能是有软连接的问题,把softchk database那一项的错误信息修改完应该就没有warning了。

网友:
就是有floating的sub或well

网友(2018-08-11):
回复 网友A:

哈哈,感谢大佬

网友(2018-12-03):
另一可能的情况是:环状衬底接触 或是 GR ,上面有 连续的未被连接的悬浮的metal1

网友B(2020-03-05):
悬浮的sealring 会报这样的错  有的sealring悬空  有的会要求接地

网友(2025-01-03):
引用 网友B:
悬浮的sealring 会报这样的错  有的sealring悬空  有的会要求接地

大佬,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