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问题

楼主(2015-10-31):
大家在写verilog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,语句中我是这么写的,在en_din上升沿的时候把din赋给din_1,但是仿真出来,din_1却随din瞬时变化,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种情况?,,代码太多,不方便上传,谢谢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要确保信号变化的先后顺序,如果是同时变化,modelsim前仿是不考虑建立时间的。

网友:
前仿,没有加延迟信息,输出信号变化是看不出延迟的

网友:
你很多地方没理解清楚,首先触发器是根据系统时钟来工作的,系统时钟的上升沿检测到en_din的上升沿时,din_1被打一拍,你想实现的功能应该是这样的。首先你要用时钟支检测en_din上升沿,这个写法有很多种,可以用打拍实现,也可以用其它的办法。养成良好的编码习惯,VERILOG是硬件语言,不要用C的想法去理解,规范的写法:
parameter U_DLY =1
always@(posegde clk_sys or negedge rst)
begin
  if(rst_n ==1'b0)
  begin
    din_1_1dly <= 1'b0;
  end
  else
  begin
    din_1_1dly <= # U_DLY din_1;  //延时一拍
  end
end

always@(posegde clk_sys or negedge rst)
begin
  if(rst_n ==1'b0)
  begin
    din_1 <= 8'b0
  end
  else if(en_din1 == 1'b1 && en_din1_1dly == 1'b0) //检测上升沿
begin
  din_1 <= #U_DLY din;
  end
end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没表达清楚,我的意思就是,原本我想实现一个always的时序逻辑,仿真的时候却仿成了组合逻辑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恩恩,明白了,太感谢了!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呢?

网友:
出现透明寄存器,一般是因为阻塞、非阻塞赋值没用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哦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