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关于电阻的问题

楼主(2015-10-31):
我现在在画的版图,有两个比较大的电阻,需要精确匹配,准备采用指状交叉方式。我在ic 5141 layout XL里利用generate from source功能把所有器件自动生成,但是每个电阻成了一个整体,没办法把里面的segment分开,而且电阻似乎不能设置multiplier。请问如何使每个segment能够单独编辑,或者我是不是只能自己添加segment了?

网友:
有两个比较笨的方法。1,电路中的电阻都拆成m等于1的。2,把你需要匹配的那堆电阻建一个block放进去,同时在layout中先在CELL中匹配好,这样电路整体自动生成的时候就不会丢失连线信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