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S2015安装失败如下图,求大神看下给提个法子

楼主(2015-11-01):
每次安装到最后添加license文件时都这样也是按着教程来的啊,总是提示图片上这个,手机像素有点渣,还望各位大神给点帮助啊

添加注册文件弹出的对话框

添加注册文件弹出的对话框

楼主:
求大家帮忙看下啊

网友:
可以卸载了,重新安装一下

网友:
确认下你的license.lic文件里面的112233445566是否全部替换为了你的mac地址

网友:
楼上是正解。需要把lic文件里面所有的112233445566都替换掉,并不仅仅是第一行的,下面还有很多

网友(2016-04-22):
直接用查找替换功能全部替换后还是这样的错误

网友(2016-06-27):
回复 楼主:

问题有无解决了?

网友:
我也是同样的问题,破解不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哇哈哈哈,感谢感谢

网友:
license文件对不对,文件存放地址对不对

网友:
应该是Lisense 地址放错了,前几天破解14版的也遇到同样的问题

网友(2016-08-13):
   应该是以前装过其他版本吧
我也遇到过,卸载掉再安装,死活破解不成功

后来只得重装系统,再安装破解就OK了

楼主(2017-05-18):
回复 网友B:

   之前莫名其妙解决了,现在又不行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正确应该放在哪呢?感激不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