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共轭复数极点的效果

楼主(2015-11-01):
想问一下,传输函数里面有一堆共轭复数极点,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。谢谢!

楼主:
好像和正常的两个极点比会有幅频响应曲线peaking

楼主:
左半平面的复数极点还容易理解一点,如果复数极点的实部为零,也就是一对在y轴上的共轭极点该是一个什么情况呢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复数极点的实部为零,也就是一对在y轴上的共轭极点, 这种情况会有震荡, 可以翻一下信号与系统的书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谢谢,我想问一下,如果‘闭环’传递函数的极点都在复数坐标的左半平面,是不是系统肯定是稳定的,如果在虚轴或者右半平面肯定就是不稳定的?可以这么理解吗?

网友:
看电路分析或信号系统的拉普拉起变换的章节。对于一阶极点,共轭极点在左边,自由响应就是衰减震荡。在虚轴就是等幅振荡,在右边为增幅振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