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SF bsub -I|-Ip|-Is

楼主(2015-11-01):
使用LSF的bsub命令提交交互式作业时,-I、-Ip、-Is三个参数之间的差别是什么?
希望各位大神详细指点一下,3q!!
在线等,急用!!

网友A:
一般使用bsub -I 就可以了...    也就是job的输入输出交互显示在提交job的terminal上.

-Ip -Is 是在提交job的时候 提供虚拟terminal的支持, 比如像 vim 这种应用是需要terminal支持的,就需要使用这两种option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非常感谢!!

网友(2024-01-23):
引用 网友A:
一般使用bsub -I 就可以了...    也就是job的输入输出交互显示在提交job的terminal上.

-Ip -Is 是在提交jo ...

非常感谢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