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Hspice .mesure语句问题

楼主(2015-11-01):
对一个OTA进行AC仿真,想用measure测量频率为500MHz时的放大倍数。

  1. .measure ac a0 find vdb(out) when 频率=500M

应该用这个语句吧,不知道频率怎么表示?

网友:
不对。如果是AC,在频率上的量用at, 所以应该是.measure ac a0 find vdb(out) at=500Meg.
另外M代表micro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如果是TRAN分析,也是用at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tran没有频率。tran仿真在时间上是用at,at=500n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也就是说只要想对仿真结果的横坐标取值就用at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