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DRC waive如何创建

楼主(2015-11-02):
各位大侠,DRC user guide里面需要waive下面的内容,我应该要修改drc rule还是要创建一个waive file?应该怎么写这个规则呢?谢谢!

“DRC will flag all the violations between L-shape overlapped region and all the big metal lines in Mn_10_1, Mn_10_2, Mn_10_3, Mn_10_4, Mn_10a_1_R, Mn_10a_2_R, Mn_10a_3_R, Mn_10a_4_R. Users can waive those violations which will happen between different metal layers for these rules.”

网友(2021-01-21):
楼主,请教下,怎么写waive.file 我研究了好久都没头绪,求楼主指点一下

网友(2025-05-23):
最近也想研究drc waive flow ,可以一起探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