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Milkyway抽取数字端口的问题

楼主(2015-11-02):
各位大神,本人菜鸟一枚,最近使用Milkyway生产标准库的时候,遇到一个问题。比如说,我用的工艺,金属一层层定义(Layer Number)是11,数据类型(data type)是0。而端口使用的text层同为11,数据类型是50。大概就是这个工艺没有专门的text层,数字库在哪一层金属或者poly定义端口,就用同一层金属来标记文字,但数据类型又有所区别。
那么问题来了,当我在Extract Blockage的时候,无论我选不选去extract connectivity,或者标记Metal1 Text为11。都无法抽取到端口。到ICC中check_library的时候,就会报出所有端口都不匹配的错误。请教各位大神,这要怎么弄啊?

楼主:
check_library默认只检测physical library,然而,我抽取端口老是报告
Warning: List of pins missing in physical library (LIBCHK-212)
也就是说,我用Milkyway产生的physical library实际并没有抽取到pin
的信息。但我用dbDumpGPortTable命令,可以看到port定义是无误的。
不知道各位大神可有相关的经验,说说启发一下思路吧。

网友:
在bpv这一步,extract pin 时指定txt层为Metal1 为 11/50(或者11:50 都试一下)。如果gds有层次之前一步smash的时候要指定到需要提取的pin所在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