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dr2读数据错误

楼主(2015-11-02):
FPGA上,ddr2用的第三方ip,跑20M,ddr读数据低16位正确,高位错误且不稳定,抓到的读dqs错误,有几位是长1,读数据错误,写操作时序都是对的,不知什么原因?求助高手

楼主:
只加了时钟周期,输入输出延迟的约束

网友:
DDR有最低时钟限制吧

楼主:
标题

回复 网友A:
    CK和CK#时钟是40M,之前用另一个IP验证是对的,换了个ip,现在读数据不对

网友:
DLL处于失锁状态,还不如直接关了

楼主:
标题

回复 网友B:
    关掉后还是不对,四路dqs输入的相位不同,用同一个两倍频时钟釆会出错,导致读数据采样错误,可能我写的有问题,请教您这块应该怎么处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