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pin 不在track 上,请问有什么,命令自动on trcak

楼主(2015-11-02):
pin 不在track 上,请问有什么,命令自动on trcak

网友:
在格点上就行

网友:
现在routing都支持在非track上的绕线,所以即便是pin没有和track对其,在route的时候,tool会先拉一根metal出来,然后尽量往track上靠。所以不需要提前对齐~

网友:
offgrid route也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