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DK文件的CDB版本和OA版本的区别

楼主(2015-11-02):
小弟有个问题向请教一下大神,同一个Foundry同一工艺的PDK文件的CDB版和OA版有什么区别?CDB版适用于IC5141,OA版适用于IC61。如果Foundry厂只提供CDB版的,而我的Cadence是IC61版的,我该怎么办啊?如果我将CDB版用cdb2oa转换成OA版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,比如说数据丢失,仿真出故障,版图显示不了啊等等?还有就是对我的电路设计以及tape out会不会有影响?如果Foundry厂提供的CDB版的PDK更新的话又有什么影响?请求大神赐教!非常感谢!

网友(2016-10-12):
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cdb是干什么用的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解决了,找foudry厂提供需要的版本,或者装相应的cadence软件。CDB是PDK文件的版本,只能安装在IC51上。

网友(2022-04-29):
CDB和OA之间能转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