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

楼主(2015-11-02):
请问跑lvs用hierarchical跑和用flat跑有什么区别?还有option里面的选项里有一个turn gate recognition off 和 recognition all gate有什么区别?谢谢!

网友:
hier就是层次化的跑,flat就是全部打散跑
turn gate recognition off 就是逻辑门的输入不可以互换,比如与非门的A,B输入端不能 把B接到A,recognition all gate就可以互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受教,tks!

网友:
hierarchical结构是calibre打败dracula的关键。用flat run的话,报告会很复杂,比如如果调用特别多的IVT这个子CELL出问题的话,就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错误。但是如果要用hierarchical结构run的话,就只会出现一个类型错误。 至于那个option选项功能就是输入端交换识别的意思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