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中有的module太小,显示不出来怎么办

楼主(2015-11-02):
hi all:
在encounter中有两个module因为太小了(内部instance较少),没有显示出来,怎么让他显示出来,(这两个module是在top level中)

楼主:
找到了,
optiondesign-->preferences-->display--> min floorplan module size,
默认是最少100个instance才行,把这个值该小一点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问下楼主,倒入数据后我怎么看module的数量呢?是checkDesign中的 no place block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Tools-->Design Browser...,从里面就能看到有多少blocks , module,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