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菜鸟渣渣求助复位信号和时钟的问题

楼主(2015-11-02):
最近我开始学verilog。。。每次看到按键锁存或者异步复位那里,在时钟上升沿执行语句alwasys @(posege clk)
但实际都会写成
alwasys @(posege clk, negedge rst)
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来 or一个清零信号的下降沿呢?书上、视频也没给解释,但都这么写,求助大神,给我答疑。谢谢

网友:
前者是同步置/复位的电路,后者是异步置/复位的电路,使用negedge说明rst是低有效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大神,我查了一下你说的。终于懂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