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大神,如图二级运放米勒补偿的结构为什么这样做有什么优点?

楼主(2015-11-02):
图中这个结构跨接在第二级PMOS的输入和输出端,我理解是一个Miller补偿的电容。那么请问
  1、图中最左面的这个常开的传输门在这里起什么作用?
  2、MOS做cap为什么要用两个PMOS这样颠倒并联的方式?如果只用一个MOS会有什么问题?

网友:
pass gate应该是作为一个小电阻吧?
    两个MOS作为电容这样子,可能比较好保证在输入输出电位不同时,电容等效值比较一致。  这是个不错的办法,因为有时直接的C太大了,这样子可以省点面积。

网友:
传输门怎么接意义不大!
一般电阻值需要K级别!
传输门一般一百欧上下,可能只有几十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P18的G和D的电压是不定的!有时候G比D高,也可能G比D低!
这个用在有一定驱动能力的稳压源输出级

网友:
回避这个区域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意思是传输门做电阻阻值太小,除此之外在这里并没有特殊的用途,可以省去是吗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了解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坐标写反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换成Res比较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多谢指教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明白了  多谢指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看尺寸大小。图上的传输门R估计也是K级。

网友:
这是反向别人的电路还是什么其他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一片硕士论文里的电路  但是没有相关的解释  所以看不懂

网友(2023-09-18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论文名字可以说一下吗?谢谢!!

网友:
拉扎维教材图10.31说了用MOS开关当电阻的作用,就是阻值在不同温度和工艺角下可以跟MM14的跨导匹配。但是,MM14输入摆幅不能太大,所以为了简便,经常就用一个普通电阻来实现。两个颠倒并联的PMOS电容是为了保证不同压差下,电容值的相对稳定。最好单独仿真一下压差从-1.8到1.8V,电容的变化规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