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何两根线越近,耦合电容越大呢???

楼主(2015-11-02):
为何两根线越近,耦合电容越大呢???

网友:
可以翻翻大学物理的课本,可以找到答案

网友:
C=ε*S/d, d就是距离啊。 这个应该是高中生的知识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    就是目前刚学习后端,想了解深刻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S代表什么吖??? 我也知道d也小,耦合电容越大,但是公式中的S是线的面积吗?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两根线相对的侧面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