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做LVS的时候出现property errors,显示mimcap_um_sin_rf的mimflag矛盾

楼主(2015-11-02):
如题,做lvs的时候碰到的问题啊,找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mimflag是什么东西,lvs.report 显示layout的mimflag:2和source 的mimflag:1相矛盾。这个mimflag到底是指的什么。怎么修改呢?求大神指点,刚接触版图,不是很了解

网友:
把错误贴图出来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lvs显示的结果两个不一样,erc显示错误和comparison results 的错误不一样

网友:
电容大小不一样吧。版图是电路的2倍,

网友:
哈 !是电容面积不对

网友:
电容面积不对!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在工艺文件里面找到了,mimflag是mimcap的密度,我安装PDK时选择的电容密度和教程所用的不一样,所以报错